复印机维修

楼主(2008-05-10):
刚买了一台夏普AL1651-CS的二手一体机对外营业,买回来后的第二天便不能启动了,打电话问销售老板,他说是电源的功率不够大(220V转110V变压器800W),随后跟我换了一个(220V转110V变压器2000W),又过了二天再次出现上述问题.由于是二手的,销售店只包修不包退,急坏我了,请各位帮我会诊一下.(有时早上能开机,但晚上又不能了,每次开机时机体旁边的网口灯可以闪亮,但面板上没有显示,电源灯也不亮,是不是电压太低?),

网友:
当时策略j就有问题,你买这个多少钱?
现在新的才多少钱?复印机一般过了保修基本就是一个报废品了!

网友:

现在不是谈购买时的策略问题了,麻烦你针对问题回复好不好!
烦请高手赐教!!!!

网友:
出现故障时,测一下市电是多少,这种现象有点象市电低哦。

网友:
不要怀疑,直接万用表测市电多少v,测变压器输出多少v,都正常的话,怀疑定影主件问题了,也就是问题不小了。
我还想问下当时购买的价格!

网友:
我是用插线排接线的,市电已测过220V-238V之间,变压输出电压在114V-118V之间,电压应该没有问题.请问渊博老兄,定影主件如果有故障也是不能启动吗?由于我对复印机结构原理不清楚,烦请不吝赐教.同是也请广大高手给予解答.多谢!(上午能正常启动,今天下午又不能启动了.)

网友:
可能电源部分工作不良或接触不良,才买可以让二手商维修

网友:
哈哈,你是不是设置了工作时间.我也不懂,最好查下电路板.

网友:
问一下,你测量变压器输出的工作电压时候你街上复印机了么?说你变压器功率不够时有可能的!但是你如果没有带负载时候测量电压应该是正常的,接上复印机不能启动的时候测量变压器输出电压!如果电压正常,因该怀疑复印机了!如果你不是特别懂的话,找人维修吧?

网友:
电源版有虚焊点!修一下吧

网友:
正常工作时电源灯亮和液晶屏有显示吗?

网友:
市电已测过220V-238V之间,变压输出电压在114V-118V之间,电压应该没有问题.
-----------------------------------------
你要在启动机器的时候量,如果也同上,就正常。

上午能正常启动,今天下午又不能启动了.)
---------------------------------------------------------------
温度?可能某个部件老化了,对温度敏感。

随后跟我换了一个(220V转110V变压器2000W),又过了二天再次出现上述问题
-----------------------------------------------------
是不是转换器的问题。

网友:
非常感谢上述各位同仁的参与跟意见,特别感谢科尔德,前几天已找到问题的根源,确实是市电不足,上午电压正常,下午一般就降到210-218V之间,110V变压只在105-108V跳变,已经更换线路几天了,这几天能正常开机,感谢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