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技嘉845主板CPU不上电

楼主(2008-05-10):
我接到一块技嘉845主板故障为CPU无电压,其他正常,我测量了CPU的电压点的对地电阻有90多欧姆左右,6只MOS管是好的,可能是电源块,但没有电源块的数据,请各位朋友给个数据,谢谢了!!!

网友:
经常听到你们说VID,什么是VID信号,从哪产生的, ,又送的哪?谢谢

网友:
楼上真是大侠啊,都混到中级会员居然不知道VID,真不知道怎么了?

网友:
,俺主要修显示器,接触主板不多

网友:
谁能解释一下CPU的VID和电源芯片以及bios之间到底是怎么相互联系的,谢谢

网友:
LZ
你的PWM芯片是什么型号?
放上来大家才好帮你分析呀

网友:
VID是电源控制器的输入,控制器对VID的高低电平进行译码,确定电压输出值。VID通常由CPU的VID引脚输出给电源控制器。BIOSsetup对CPU电压的控制:通过SB的CMOS--》NB--》CPU控制CPU的VID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