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S nforce4-a939的问题

楼主(2008-05-10):
这个主板 第一次开机正常 如果关机 再启动不触发 必须要重新拔插电源线后 可以正常工作 电源换过新的 问题依旧 主板上电容没有发现鼓的或者异常的 估计还能是哪方向的问题
不触发

网友:
难道是IO?实在想不出是哪里 不正常的时候 PW ON有5V 短接之后 绿线电压不拉低

网友:
强行触发看一下,如果可以那问题还是在开机电路了,跑线路慢慢找吧!!!

网友:
强制可以触发 但是不亮
愁人啊

网友:
还是脚踏实地的跑线路吧 这些东西省不得````

网友:
LZ
换一下IO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