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CPU供电 故障

楼主(2008-05-10):
SONY SF48C  开机CPU无供电 查MAX1987 9脚 SHDN 无电压  请问这个电压是怎么产生的

网友:
这个电压应该是IO送出来的~~查查IO那边的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是开机管理芯片送过来的//////////////////////////////////

网友:
找一份图纸细查,并测南桥及IO的工作条件--电源时钟复位等是否正常及输出是否正常,后查MAX1987各输入及输出

网友:
查查CPU电感有没有供电不就知道CPU有没有工作吗?

网友:
测下CPU旁边的电感有没有电压。。 没有的话看看MOS管的控制脚有没有电压。没有就是CPU供电IC那出问题。。

网友(2008-07-05):
最好找份图纸,因为这个电压在不同的机型上控制的新片是不同的

网友:
IO送过来的电压一般是,但是好多应该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图纸啊图纸,就是图纸难搞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