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本本难题

楼主(2008-05-10):
手上有一款dell 630m本本,开机使用有时用五六个小时没问题!可有时一会儿就自动关机,正常关机后还自动开机.就差换主板试了!大家说是主板什么地方出了问题呢?

网友:
看看散热    先把系统换掉在说

网友:
也可能虚焊.按触不良,散热不良

网友:
楼主这样说肯定软故障都已经排除了,本人觉得还是看看IO附近是不是有什么元件不良的好,当然了,换板是个很不错的方法,肯定有效

网友:
主板又接触不良的,或者是温度

网友:
软件的问题是不存在的!以上朋友们说的我做了!关机到不是很频繁.从我清理后还没关!可是自动开机很烦人啊!

网友:
查查开机电路或看看开关电路吧

网友:
对啊,笔记本自动开机是什么原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