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们指点下有关显示分层的问题

楼主(2008-05-10):
本人有一台17寸液晶是组装的杂牌,原来是好的,几个月都没用过,现开机发现液晶有显示
但分2层的,上层可以见到鼠标,下层见不到鼠标,所以无法按开始菜单进行操作了。
在此请高手们指点下到底坏在什么地方多些?是不是驱动板出问题?

网友:
先把 屏线清理一下           (晕字数不够    )

网友:
先多谢把显示器修精了!我换过屏线还是原来一样的现象!

网友:
液晶有显示但分两层-----不好理解,windows分桌面背景和上面的菜单,开始菜单无法执行是否主机的问题

网友:
刷新率...........换一下!

网友:
第一次见值 得学习!!!!!!!!!

网友:
主机没问题,也换过刷新率了,还是原来那样分层的

网友:
先复位试试看.一般不是大问题都OK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