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本不能装系统

楼主(2008-05-10):
一个HP520怎么装平进系统,在装到一半的时候,就死机机, 我换了很多的,都装不成,而且还感觉到,本本CPU的那个地方很热,是不是本本散热不行啊

网友:
这么明显的问题  肯定是散热不好 把风扇和CPU 好好在装一遍

网友:
风扇装的正常不,,,,,也可能是硬盘

网友:
“本本CPU的那个地方很热”---难道CPU风扇不转吗?

网友:
要改设置的 详情拨打HP热线吧 我装几台这本本了

网友:
很热???
不会是主板有问题啊吧,从机器上拿下来作试一试,考好文件再回机器
ghost

网友:
一般就是散热不好,其实只要开机运行一些复制文件等的命令,运行一段时间看看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