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XB-HF769A显示器(唯冠代工的),开机三无,已没招了

楼主(2008-05-10):
联想LXB-HF769A显示器(唯冠代工的新版机芯),开机三无,测有300V电压,电源IC为8S0765芯片,测1脚300V,3脚供电端为11V,断开行,接灯泡,测各组输出为0V.变压器次级各二极管无损坏.电源部分已全部断开测量,均无问题.可它就是没输出.真是邪了,另外电源开关是受CPU控制的.
总体来说:我已作了如下检测,电源部分全部开路检测过,次级也检查了.电源芯片已换了几块了.

请问:1\谁有该机的电路图.2\我的理解是:该机无论怎么控制,一接220V,电源都应有输出,而该机的CPU究竟会不会影响开关电源哦.3\现在的问题只有开关变压器没有换了.
谢谢!

网友:
受家维一网友启发,该机已修好.
非常感谢"蒙山情".我在修这个电源的时候地毯式检查了电源部分的所有元件,实在不行,在想放弃的时候,看了这个贴子,虽说故障现象不一样(我的3脚为11V),但它3脚二极管给了我启发,我拆下这个二极管,发现型号为;IN4007,测量正常,个人感觉这个二极管不应该是这种型号(可能被前维修人员换过了),虽然测量正常,但还是用RU2代换装上去,灯泡就亮起来了,搞定了.

网友:
只所以走弯路是因为电路理解的程度还不够

网友(2010-03-07):
看来前一个维修员都修好了。为什么还给你埋这个“雷”。

网友:
呵呵,楼主不细心啊.

网友:
这样的问题,没有图纸怎么修的出来呀,高手呀。

网友:
一定是别人修好了,客户又不修了,别人就要设下雷啊

网友:
高手,这种问题你想得出来,可能是这个不行了,漏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