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点不亮,CPU风扇时快时慢,电源灯闪

楼主(2008-05-10):
主板点不亮,CPU风扇时快时慢,电源灯闪.还有非常轻微的嘟嘟响声(不是BIOS报警)诊断卡显示D0.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我看你的板子好像供电有不良的地方,查下电源插的是否牢固后者有地方虚焊

网友:
检查整板供电
先排除所有供电点有无短路的情况

网友:
cpu风扇是12V供电,先将ATX电源的绿色线与黑色线短接,检查ATX电源的12V输出是否出现间断。如果没有,检查主板是否存在短路。

网友:
CPU不工作啊,供电重点查下.再上个假负载量下呢.

网友:
内存问题也可以引起这中故障,我碰到过,后来换跟内存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