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QU11P06用什么可以代换

楼主(2008-05-10):
明机17寸液晶里。C5706坏2个。FQU11P06 也坏了一个
请问FQU11P06 用什么东西可以代换!!!
除C5706以外 手头只有主板配件和显示器配件。

网友:
可以用FU9024代换 :)

网友:
引用 楼主:
明机17寸液晶里。C5706坏2个。FQU11P06 也坏了一个
请问FQU11P06 用什么东西可以代换!!!
除C5706以外 手头只有主板配件和显示器配件。
9024可以直接用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