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寸方正显示在中间只有一条白光,什么问题?

楼主(2008-05-10):
之前只是虚焊,加焊后,显示在中间只有一条横的白光了,什么问题?包坏了?
问题

网友:
场扫描没工作,.........................

网友:
可能场块坏
。。。

网友:
焊连了焊点或场块场供电等坏

网友:
谢谢,我先检查一下。。。。。。。。。。.

网友:
是啊,这是典型的场常故障,一般为虚焊,要么就是场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