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二代内存的上拉电压是多少

楼主(2008-05-10):
请教;笔记本:二代内存主供电是2.5V上拉电压是1V吗

网友:
二代主供电1.8。上拉0.9。。。。。。。。。。

网友:
请问个问题,什么是上拉电压,是上管的控制电压吗??????????

网友A:
上拉电压的作用是保持信号的稳定。在主板上可以看到有些板子上没有上拉电阻。好像二代已经不要上拉了吧如果没有记错

网友:
谢谢指教,都是热心人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拉电压的作用是保持信号的稳定。在主板上可以看到有些板子上没有上拉电阻。好像二代已经不要上拉了吧如果没有记错

二代是没有下拉。有上拉。。。。。。。。。。

网友A:
我记得好像内存就没有下拉这一说吧.但DDR2有没有上拉我记不得了,手里又没有图,也没有板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好像内存就没有下拉这一说吧.但DDR2有没有上拉我记不得了,手里又没有图,也没有板子

呃。。。。你讲得对。。。。。。。。。。。。。。。。。。

网友:
0.9...............................................................

网友:
今天看了一下,大多数还是有上拉的..楼主不好意思哈

网友:
有些本本上拉去掉了。一般上拉是内存主电压的一半

网友:
什么是上拉什么是下拉呀刚学者请高手们指点一下基础的我不太懂谢谢了

网友:
是不是排阻上的电压呀还是那的电压呀不太动请指教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