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I插槽 A34 帧信號與BIOS波形(刷BIOS前提)

楼主(2008-05-10):
帧信號(A34)=
總線開始傳輸數據時可測(代表CPU開始尋址到南橋)
BIOS片选
=當有訊號時又無法開機,才
刷或換BIOS
以上純屬個人經驗(若錯誤煩請指正)
刷BIOS

网友:
不错的帖子~有示波器维修起来真的方便多了~

网友:
示波器维修确实很直观,判断准确,少走弯路

网友:
LZ的示波器 不错吧, 是双踪的吧?

网友:
不错,但,后面几张图不知测的是A34 还是 BIOS片选信号的波形?请LZ解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同學您好畢業快1個禮拜了,第一張到第五張是A34的圖片,第六張是沒有BIOS晶片時我測它的23腳片選的圖(我的理解是當BIOS已經有片選訊號了,但還是跑FF代碼不開機,再來刷BIOS或換BIOS,而非一開始就刷BIOS)

网友:
有示波器最好 没示波器观察诊断卡irdy灯 如果这个灯不亮 刷bios毫无意义

网友:
示波器 不平易!但维修中 还是没有他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