键盘鼠标接口问题求解

楼主(2008-05-10):
一块早期磐正P845PE主板,赛扬1.7GCPU在进行超频实验时出现问题:将总线频率由100MHz超到120MHz时可以正常进入XP系统,而后运行super л 进行104M位计算,中途突然重启黑屏,清除CMOS设置重启后有短处的报错声,而后键盘无法工作,按任意建时发出短促“嘟嘟”两声,不能进入cmos设置界面!是否相关控制芯片出了问题?

网友:
刷个BIOS试下,可能BIOS资料丢了~~

网友:
如果是这样的话,你有两种选择。一是拿去维修,大概20快钱以下。二是自己买一个编程器,自己刷新。

网友:
看是 键盘  的键 按住了 吗        也有可能 是主板  数据腿

网友:
还是去修一下的划算,买编程刷如果不是专业干这行的没太必要吧。

网友:
可以排除键盘、鼠标的问题题,我曾试图用热插拔的办法把CMOS芯片拔到别的主板上去刷,但是不能成功刷写。不会用编程刷,看来只能拿去修了。

网友A:
刷个BIOS试下
要不就是键盘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个BIOS试下
要不就是键盘的问题

已经排除键盘的问题了,键盘拿到别的主板使用正常啊,关键是在该主板上使用时,开机到了cmos基本信息界面时出错,不能进入设置界面了,键盘不能用,按任何键都是“嘟嘟”响!!

网友(2008-06-29):
很可能是键盘接口损坏了,可以检测一下+5V,GND,DATA+,CLK对地电压,特别是+5V是否正常

网友:
可能是BIOS坏了,你试一下

网友:
这个配置不咱的,还想超,真找死呀。按道理不应出现这样的。去换个USB的键盘算了

网友:
多清空几次CMOS,换CPU和内存,刷新BIOS,量PS/2口数据线的对地阻值.

网友:
我也经常碰到这种既简单又头痛的问题
一吹排容   2换电感  3换换I/O  不行剩下来就是 BIOS 和南桥了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