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朱 里面有请

楼主(2008-05-10):
有个问题请教您下,
关于W83627HF 73PING我测了下,带机就有3.3V的电压.当点击PS_0N排针时也没有看到有跳变一直都保持着3.3V电压这是为什么呢》?本人急,在线等,先谢谢了!
[
]
问题

网友:
不是IO就是SB ~~~~~~~~~~~~~~~~

网友:
但是开机是正常的,有的主板也是83627HF 73P 待机是无电压 PS_0N排针 开机后才有高电平。

网友:
插电后两根针都没有电压吗?
:D :D

网友:
问题已经解决了,
还是要多向高手学习!!谢谢了

网友:
边看边学,最想学习到大家的维修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