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赛克-SAIKE*898D 适合新手使用吗?

楼主(2008-05-10):
各位师傅:

赛克-SAIKE*898D  适合新手使用吗?

小弟想买一个学学!

网友:
我用的就是SAIKE 898D,挺小巧的,风量是旋钮控制,温度是按键控制。

网友:
谢谢!

请问他的质量与性能如何?还行吧?

他的风枪带自动衡温吗?他的铬铁呢?可以调温并自动衡温的吗?

网友:
今天下单定了个~先试试。

祝自己好运吧!

网友A:
兄弟,东西到了吗,用下来怎么样哦,我也准备买个 风枪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兄弟,东西到了吗,用下来怎么样哦,我也准备买个 风枪呢

东西到了,但,我是新手,第一次用不知怎测试他的性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