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技嘉主板显示FF和后来装系统蓝屏幕的问题

楼主(2008-05-10):
一块技嘉462的主板,说起这主板我比自己用的主板还熟悉....是我卖给一个干保安的兄弟,用了3个月后频繁出现系统错误和平白无故的掉系统!装系统有时还经常找不到IDE设备....应该说是装系统无数次,换IDE线也不知道多少条了,我一直以为是主板接口问题导致系统出错!!!!又一次抱起来说是系统没有了,我晕..那就装系统吧....在装的过程中突然出现死机...终于装好后又出现蓝屏...再开机就出现FF了,连CPU都找不到...试了N次还是找不到...哎..开来是没有办法了....就给他换了个主板让他回去了!
今天有空拿这个主板来研究,想把CPU周围的电容换了看看....把电容拆后感觉空空的,便于清扫灰尘...这主板全是油烟,因为长期工作在油烟的环境,刷子打扫起来没有效果......前几天看见有人发帖子说用水洗主板后能正常使用.....呵呵,我也用水加洗衣粉洗了个脱胎换骨...看起来和新的一样....又用吹风反复吹了将近两小时......然后把电容上好.....开机能检测到CPU了,再装系统过程中也没有死机了,装好后下QQ等游戏啊用了几小时没有发现问题....看来是正常了....不过就是不知道是换了电容的原因还是水洗主板效果....
总之感觉油烟太多的主板把主板电池取下后用少许的洗衣粉洗下主板是没有问题的.....不过我很担心水汽吹不干...不过现在能用了我很高兴...

网友:
电脑工作在油烟的环境中,这个还真是少见。

网友:
当然是换电容好的了,我这给人修的机子有的油烟多得吓人,把cpu散热片,IO都给糊死了,吹都吹不掉,还能玩。

网友:
可能南桥虚焊吧!!!
加焊南桥试试吧!!!

网友:
....洗主板  用普通的洗衣粉就可以洗么?????还没洗过主板~~~~ 洗衣粉不会对 外接口 或者板本身有伤害么??

网友:
楼主真是敬业啊!462的板还要花这么多时间去修

网友:
很可能是油烟导致的啊,太多的油烟会使主板的性能不良啊!!

网友:
估计LZ的电脑是在厨房用的 ..我认为是换电容才好的..因为我以前有台机上面也很多油烟..住的下面是开快餐店的 不过一点问题都没

网友:
到底用洗衣粉可以洗主板吗,这是个问题值得考虑一下.

网友:
电容不良当然会导致CPU供电不稳定,换了电容是OK的原因

网友:
我入手一754的联想品牌机拆下的主板.摸上油腻得很.挡内存.就是用洗洗板子好了

网友:
遇到修不出来的板子的时候,全板彻底清洗,也是一个解决疑难杂症的好办法.....所以会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