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个笔记本希捷80g硬盘

楼主(2008-05-10):
华硕笔记本上的80g希捷硬盘正用着突然找不到硬盘,cmos里能找到硬盘但是系统找不到硬盘,谁知道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
系统找不到硬盘如何进系统,只是无盘符罢了---cmos加载出厂设置,重启几次试试并杀毒

网友:
系统找不到硬盘?
显示什么?
DOS引导区修复试过没?

网友:
就是安装系统提示找不到硬盘但是cmos里面硬盘信息正常

网友:
DM格一遍不就得了~~~~~~~~~~~~~~~~~~~~~~~~~~~~~~~~~

网友:
dm分区,不行就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