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常烧行管专题

楼主(2008-05-10):
找半天没找到烧行管的专题,所以奄开了一个,
奄以前整电视常遇见的
1,行管B基到心圈虚焊,
2,行推动管变质
3,二次电压电路虚焊。
4,换的高压包参数不对。

目前我就遇到这些,希望大家把自已的心得发上来。

网友:
常烧行管的故障原因比较多,不是单一方面,我以前遇见过一次,各路参考电压都在正常范围内,有时用一两天,会烧行管,有时可以用几个小时,应该是电流大引起的,但一直没能找到原因,
如果哪位大哥,有这个问题的经验,可以指教一下

网友:
学习了,辛苦了楼主和版主们!!!
向你们学习!!!

网友:
原因谁都知道是这几种,真是遇见了难缠的机子,就知道厉害了.

网友:
修过两台,换过后都能正常使用,没出现其他问题  分析为老化损坏
彩电的碰到不少头痛的,换过后多则几天少则几小时甚至几分钟又烧的都有最后查到原因主要有
1.虚焊
2.行推动管存在问题

网友:
至于高压包损坏的应该很少,我没碰到过
高压包损坏,现象应非常明显
烧坏的地方能看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