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钻迈拓120G硬盘磁道损坏,如何修复?

楼主(2008-05-10):
金钻迈拓120G硬盘磁道损坏,如何修复?谢谢,请高手露个脸!!
硬盘

网友:
十万火急啊,请高手快点现身啊

网友:
不严重的话,就用MHDD清零。。。。。。。。。。。。。。。。。。。。。。。。。。。

网友:
到底是有坏道还是怎么了啊,坏道屏蔽吧
要是是磁道坏这种物理损伤的话就无解了

网友:
楼主懂硬盘么?
我想问一下楼主对硬盘维修了解多少啊.迈拓盘还是第一次听说有磁道损坏的,楼主真是太"北桥"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