捷波N250DAG 主板的问题.

楼主(2008-05-10):
现在这块板的问题是设置BIOS后保存退出后就不亮了..数码管也不动..
硬重起也不行..我把电拔了过一会在插上还是不行..必须把COMS放电才可以点亮...在设置BIOS问题还是一样
和专区的   "保存BIOS后退出不亮"  感觉有点不同...专区说的是   "保存BIOS后退出不亮"  但拔掉电源后在插上
开机就可以亮    而我这块板保存BIOS后怎么都不亮   就必须放电才行...

电池有电..  跳线正常..换了晶振和小电容..I/O也换了(虽然不知道和I/O有没有关系 ) 就是不行..

                                                                                                    求解..!

网友:
我遇到过类似的问题,你重刷bios看看

网友:
不行...应为有两块一样的板  BIOS换了还是一样..另一块板是好的..

网友:
换过芯片刷试似

网友:
如果 再不行  就跟南桥 有关系 了

网友:
BIOS应该是好的...因为我把这块板的BIOS换到那块好的板上用是没问题的..现在就已经把两块板的BIOS换过来了都不行啊

网友:
有条件的话
换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