烧行管

楼主(2008-05-10):
显示器老实烧行管,问版主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
奄不是发了个烧行管专题的吗?挺多人心得都在里面,记得问问题之前先搜索一下。

网友:
烧行管是一个综合性的问题.但你最好把显示器型号和所用的电路板型号报上来.最好描述一些显示器的基本情况和部分测量参数.

网友:
这个问题还真有点烦的!!!
还希望有人给出明确的、通用的维修检查流程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