磐正EP-9HEAI主板奇怪故障

楼主(2008-05-10):
磐正EP-9HEAI主板,按delete进bios就黑屏仅有一个光标在闪检测卡显示7F,按f1也是黑屏仅有一个光标在闪检测卡显示8b,是南桥还是I/O,bios坏?

网友:
遇见这个问题 我就刷了一下BIOS

网友:
我已经刷过好几次BIOS了可故障依旧,估计不是刷BIOS的问题

网友:
换CPU 试试   不行 查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