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IGAR 8I915DM-GV求助.

楼主(2008-05-10):
GIGAR 8I915DM-GV的CPU座边有2个电阻掉了,两个电阻的编号为R1.R2
请有这样板的朋友帮我看看电阻是多大的

网友:
自己顶下,希望有朋友来帮帮我

网友:
你看看附近的电阻有多大 查下同型号的看看

网友:
好的,我就在GIGA,明天就给你查到.
.....

网友:
楼上的兄弟给阻值不对哦.还有哪位兄弟有一模一样的主板啊,请提供一下
R1R2的阻值

网友:
我有,量的R1:125,        R2:212

网友:
我有,R1:125,        R2:212~~~~~~~~~~~~

网友:
兄弟你说的R1:125   R2:212       分别是125欧姆212欧姆吧?
他们是怎么用精确电阻表示法表示出来的?
这样的电阻好象很难找到。我找了好几片扳子都没找到。

网友:
上面应该有A .B C.标识..............................

网友:
一般的精密电阻用在主板的什么地方呢?

网友:
这两个都是百欧级电阻,最后一位应该是A. 10A =124ohm   32A = 210ohm。系列里没有上面提供的值,找了两个最接近的。精密电阻多数用在与供电有关的电路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