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盘又中招了!

楼主(2008-05-10):
这一次我想看看以前U盘中存的图片,但是没有想到,又中招了.插入U盘听见声音.提示已经安装并可以使用,双击出现"请插入磁盘驱动器H",右键点击看属性,已用0字节,可用0字节!妈妈的,现在的U盘病毒也太厉害了!用修复软件修复,再次插入U盘,卡巴斯基叫了起来!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好一点的方法防止U盘病毒.因为我是开门市的经常用U盘.这样过日子可不好过呀!

网友:
没有太好的办法,除非你用内置杀毒软件的U盘,并且要经常升级。

网友A:
请教楼主,您用的是什么软件修复?可以告诉我吗?我也有一个U盘已用0字节,可用0字节,不知道修复后里面的数据还能保留吗?

网友:
中了 病毒 最好 低格  数据 不重要 的最好不要 恢复   有的 病毒 杀毒软件 杀不了

网友:
病毒太厉害,杀毒软件 杀不了,只有平常多主意~~~~~~~~~~就OK

网友:
回复 网友B:

网上有一个U盘工具软件大全,里面全有了.你可以下来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C:

非常感谢。
第一次修U盘,希望能有点收获。

网友:
现在的病毒太厉害......直接格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教楼主,您用的是什么软件修复?可以告诉我吗?我也有一个U盘已用0字节,可用0字节,不知道修复后里面的数据还能保留吗?

可以保留.用WINHEX.

网友:
LZ可能买一个带写保护的,U盘。客户的机子可能中毒的情况下开写保护。能肯定没有毒的时候。再关了保护插上去

网友:
这种情况我也碰到过,好多资料都丢了

网友:
如果是为了防止U盘中毒的话,你可以购买那种带有写保护开关的U盘。写了保护,病毒还怎能进来?

再一个,如果这个U盘就在固定的几台电脑之间使用,那么你可以把系统设置一下,设置为:禁止光驱、U盘等自动启动/运行。也可以用360安全卫士网站上的U盘免疫。

网友:
顺便带一句,不要购买朗科的U208型U盘。虽然这种U盘带写保护开关,但这个型号有BUG。

本人在淘宝网上买到一个正品,然后发现很多问题。最初的问题是:

1、将写保护开关打开,也就是写保护了,把U盘插到象845这样的主板上,读写操作就超慢,曾经10K的文件,复制10多分钟文件也搞不出来。其它型号的主板上稍好点,只是一点点。

2、用厂家提供的U盘格式转换工具(格式化)程序格式化U盘,结果U盘上的数据会异常。比如从普通格式转成HDD格式时,格式化完成但进去居然数据还存在。最离谱的是,从HDD格式转成ZIP格式时,不但数据还存在,有时候还会变动,不知会变成什么时候的数据。

发回厂家维修,过了20天说已经解决问题了,发还给我是另一个U盘(同型号,不同序列号)。但是经我研究这个发还的U盘,只处理好一半的问题。写保护打开操作超慢的BUG还存在。真不知道朗科是做什么的,还是U盘的发明公司。

如果先前的那个U盘是在生产制造时存在问题,那么换一个U盘就可以解决问题。
如果是在设计产品时存在缺陷,那么发回厂家维修的时候可以解决问题,毕竟你们是厂家。居然只处理掉一半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