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感为什么温度调到400度锡还是不能溶化??

楼主(2008-05-10):
郁闷死,就是不化,为什么啊??温度不够吗??烙铁头接触面少??还是要其它的助焊剂?
还是其它的问题??
老大门帮帮我!

网友:
你的烙铁热量储备不足,不够板子散掉的。

网友:
是不 是 你的 烙铁 不吃锡啊      换个头

网友:
1.见张老的帖
2.你说的要是主供电电感的话,那是因为电感的铜线太粗,吸热量大。烫久一点,温度调高一点,或者用两把烙铁加热

网友:
可以考虑用风枪拆。又或者风枪+烙铁。
平时我用普通的50W烙铁可以很轻松的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