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绿线电压低于3V

楼主(2008-05-10):
电源绿线电压低于3V

ATX电源,短接风扇能转,但开机不到半分钟就自动关机,绿线为2.6V,紫线为5V,请问我应该从哪里下手,有6个是清一色的问题,而且风扇都坏了.

网友:
我有一个杂牌电源,待机5伏正常开机转几秒就停了,应该是短路保护了.只测得有2个有色的电阻穿了,可就是不会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