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INTEL D865PERL电路图

楼主(2008-05-10):
求INTEL D865PERL
电路图
!
系统总线有一脚无电压,打二极体值一个399 一个398,更换了时钟ICS 952618BF LPC87372 ICH5
上拉电阻,无集成网卡芯片的.主板上再也找不出有连系统总线的芯片,ICH换过一个新的,一个旧的.修的抓狂了!
芯片

网友:
看看线路上有没有三极管。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bbs/thread-46062-1-1.html
给你提供原装机主板的诊断码表

网友:
是当D3,作必需的芯片初始化,内存初始化,就是不过内存.SMBUS总线有故障!

网友(2010-01-12):
都变成通病了,我也有一块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