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边思绪再指导下P15C芯片(有劳版主们也帮下)

楼主(2008-05-10):
又要劳架各位帮忙了,这个芯片我在很多网站上都找了,没有它的PDF资料,不知道它是干什么用的啊?芯片上的标识:
P15C
32X245B
Z0219C0G
[
]
芯片

网友:
这是什么机器上的呀??什么故障?说说大家帮你想想

网友:
应该只是PCI总线转DOCK的转换芯片。。。

网友:
对,就在PCI插槽旁边,我在很多本本主板都见过就是不知道有什么用,也找不到它的资料,楼上能否再说的详细一些,有没有相关资料,非常感谢

网友:
现在在很多主板上已经发现它了,还请版主辛苦一下,说说它的功能和引脚

网友:
我觉得这个芯片不用对它过份研究。它只是把PCI信号转成Docking上用的信号,跟PC卡控制芯片的作用类似。因为PCI不支持热拨插,而Docking和PC卡都要支持热拨插。信号和电源肯定要经过处理一下才能适用。

网友:
还有。你的型号写得有问题。不是P15C,是PI5C。。。。。

网友:
PI5C的,总线切换(选择)开关

网友:
PCI卡缓冲芯片

网友:
PI5C32X245

网友:
缓冲器,有些老机子上开机信号也走到这个芯片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