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STR-F6656的引脚定义

楼主(2008-05-10):
帮忙指导下,主板的200V,80V,12V,5V,6.3V都没有,会不会是这个坏了

网友:
看看这个是不是你想要的?

网友:
STR-F6656的引脚功能及其在路参数

引脚

标 识

名 称

黑笔接地阻值

红笔接地阻值

电压

OCP/FB

过 流 反 馈 端 子

1.5V

S

MOSFET源极端子

D

MOSFET漏极端子

6K

3.2K

290V

VIN

电 源 端 子

5.3K

3.2K

16.8V

GND

接 地

网友:
测量一下IC4脚的电压以及其外接到300V的电阻有无问题。
同时注意一下开关变压器次级有无短路。

网友:
我现在的问题是开关打开,连电源显示灯都不亮,查到桥式整流堆转换300V直流都正常,开关处有5V左右的电压,还继续往下查呢,还应该查哪里,给个意见

网友:
查一下电源,同时注意一下开关变压器次级有无短路

网友:
IC4脚为启动+正常工作时内部供电,从资料上看4脚电压达到14.4~17.6V时启动,低于9~11V关闭(数值只是个范围,具体电压在IC制造时可能有所差异)。楼主可以先查一下此引脚外面的电路是否能够提供启动所需的电压
建议楼主先按三楼朋友的资料测量一下IC是否损坏。

网友:
1,3脚电压有点偏高,第4脚只有1.5V的电压,这是不是这个IC坏了啊

网友:
3脚电压会随市电波动
1脚电压应该在IC启动后才有条件升高,明显4脚电压不正常。是否测量过4脚对地的电阻值?

网友:
测了,没记错的话应该是阻值500多K,吃好晚饭再继续查下去

网友:
还是从外围排查吧,这个片子不那么容易OVER的。尤其是小件,什么电阻,电容,二极管了。仔细查一下吧,最后在考虑片子问题吧!有条件建议代换一下试一试。

网友:
换一下思路。现在的情况是4脚电压不足以令IC启动,但是1脚过流检测电压偏高,理论上可导致IC关闭,这种情况下4脚电压应该回到启动状态,不应该只有1.5V。可能问题就在于1&4脚的相关电路上
我不知道楼主所查的具体电路是怎样的,不过从资料上看到4脚到1脚有一个光耦。稳压就靠它了。
我猜测:
1、光耦损坏
2、1脚外围电路查一下,看看电压升高的原因在哪。

研究研究。

网友:
实机上的截图,从电视机上截得。

网友:
谁有现代F788的电路图就好了,也好查~~~~~~~~~

网友:
都一样的,
我刚接一台sony组合音响一台
电源部分装了一枚STR6676 ,   测了下源级和漏级短路了。
查原资料STR66XX系列 76是功率最大的。可向下替代。

网友:
如果都没有的话。这个IC坏的可能性比较大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