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砍ST的头输入指令后没反应

楼主(2008-05-10):
想砍一个ST 7200.7 80G 的头,怎么输入Y21指令回车后没反应呀?谢谢

Y20还是没反应

网友:
首先你要确定你这个盘是几个头的。
如果是想砍副头。输入Y20.不是Y21
Y21是把头恢复出来。OK?>

网友:
80G的盘应该是两个磁头 0头和1头
想砍掉1头应该输入Y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