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845GV-M2主板不开机

楼主(2008-05-10):
精英845GV-M2主板不开机

我有块精英845GV-M2的主板不开机,故障表现为插电后按电源开关,CPU风扇不转。把主板诊断卡插好,接电,不按电源开关,立马显示+5V灯常亮,RESET灯常亮,按电源开关无任何反映。主板上无明显烧坏的痕迹,也没明显发热的情况。奇怪问题,请高手指教。

网友:
量一下主板上的各电压对地电阻。如果没有短路的,可以上电测量各电压输出是否正常。

网友:
这种现像应该是哪儿的短路,一般是在开机电路上,比如说南桥,I/O,具体的你只有自己去慢慢检测哈,据我诂计应该是I/O

网友:
小心是风扇那边的问题~说不定板已经上电了~详细检查下再说

网友:
复位灯常亮
就是无复位,现查整板供电。
量复位触发开关有无电压,如无电压查其相关电路

网友:
IO的可能比较大,完全屏个人经验, :D

网友(2010-01-09):
5V电压那些也有了··说不得是你那个风扇的供电有问题啊··
查下试试···说不得真和楼上的说的··主板已经启动了··

网友:
cpud座旁边有一个小三极管坏了

网友:
cpu座虚焊吧 试试

网友:
主办的三大工作原理。电压,时钟  复位。
电压,时钟不正常,就会不复位。
测量几点的电压是否正常。如果正常,那你就要考虑,I/O,南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