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19宽屏一开即关

楼主(2008-05-10):
这两天连修2台ACER19宽屏,一台是一开即关,另一台开开机后图像晃动,然后就关机了,经检查是如图所示的2个电容鼓包了,换完就好了,也没研究是哪里滤波的,2台都是坏这2个电容,应该算是ACER通病吧,220UF 25V的电容。

网友:
这种毛病很多的..像飞利浦有一款19寸液晶..也爆那个470UF  25V  150UF  25V 的电容的

网友:
爆的原因是什么,不可能是耐压不够啊。。。。。。。

网友:
估计是电容器高频性能差又或者是容量偏小导致电容器发热爆掉
从主板上的电容鼓包现象猜到的。有些主板用了好几年都没有一个电容器鼓包,例如我的P4C266-B,有些才用几个月就得全换掉几个大电容,不是选料缩水就是电容器质量有问题了

网友:
应当是电容质量有问题,。。。。。。。。。

网友:
主要还是电容本身的质量问题,也靠近热源,所以容易出问题~~~~~~~~~~~

网友:
可别搞错了,第一次修这机器在没有接信号的时候和有故障的机器一样,开机出现标实就闪没了,我还以为又保护了,结果测了半天都正常,无奈接信号,好了。

网友:
我们这里的一个网吧,有100多台是这样子的,我都修了快20台了.一个型号的.

网友:
对于网吧的机子你们是拿回来修还是现场修?

网友:
是保护了吧,.................................

网友:
看来现在很多电容的质量是差了很多啊。

网友:
这应该是代工厂商的问题让用户过完保修期就坏要不然我们这些搞维修的吃什么

网友:
这种是奇美代工的机器
屏坏的很少

网友:
今天又接了一台,故障一样,型号:AL1916W大家若接到这显示器,那么恭喜你中奖了。。

网友:
巧!最近也修兩台!一台正如版主經驗.但另一台就不是了,因換了無效!!
看到啟動後,燈管(外接)閃一下即滅,電源起來又被拉下去.又起來又被拉下去.目前尚未查出正確原因???

网友:
这一般是因为电容靠近散热恋片长时间受高温烘烤鼓包

网友:
很多显示器都会有电容鼓包的现象.

网友:
学到不少

网友:
我这里有一些X193W和223W全是ACER的...

老有这样的故障出现.而且是全新机器!可能前一天出现亮一下黑屏,过两天又好了!确实不知道原因如何!!

网友:
电容质量太差的原因吧

网友:
估计是电容器高频性能差又或者是容量偏小

网友:
好像有很多故障都是电容引起的

网友(2008-10-25):
学习哪谢谢大家的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