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可以亮 卡显fe

楼主(2008-05-10):
主板诊断卡显fe,什么问题?机子可以亮

网友:
“机子可以亮”是什么意思?屏幕有显示?那是你的诊断卡是低档货,不兼容。

网友:
诊断卡版本太低了,建义你去买一个俄罗斯诊断卡

网友:
能点亮!!!
那LZ的板子是什么故障

一般来说,亮机后诊断卡的代码就没有多大的意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