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107s67奇特故障(已修复)

楼主(2008-05-10):
一台飞利浦107s67 开机无图 调亮加速后 只有满屏暗色色斑,电源正常,写数据、换尾板、换saa4848ps02-006 等后,故障依旧。
不知原因何故?怀疑行到saa4848ps02-006  21脚反馈脉冲有问题 测正常机为3.5v   故障机为2.6v  请教各位高人指点,在此感谢!

经请教江苏维修网杨工后修复,故障为场块不良(tda4863aj),其输出端带有直流7v 左右,因此图像亮带偏出像管外部,误以为场扫描正常,换块后正常。在此一并感谢大家!!

网友:
整机工作电压是否正常.视放板上的各基本单元,是否有问题.

网友:
查一查行脉冲,你所   讲 ( 只有满屏暗色色斑)不是很理解,上个图看看

网友:
换CPU吧!!!
菲利浦都有这样的问题。

网友:
还是去仔细查一查视放的电路吧

网友(2008-06-24):
没遇见过,不知道什么样的,不过还是学习了

网友(2008-08-04):

飞利浦107s67奇特故障(已修复)

一台飞利浦107s67 开机无图 调亮加速后 只有满屏暗色色斑,电源正常,写数据、换尾板、换saa4848ps02-006 等后,故障依旧。
不知原因何故?怀疑行到saa4848ps02-006  21脚反馈脉冲有问题 测正常机为3.5v   故障机为2.6v  请教各位高人指点,在此感谢!

经请教江苏维修网杨工后修复,故障为场块不良(tda4863aj),其输出端带有直流7v 左右,因此图像亮带偏出像管外部,误以为场扫描正常,换块后正常。在此一并感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