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8I845GV 主板 不跑码

楼主(2008-05-10):
一块GA8I845GV 主板 不跑码,故障现象为:一台TCL品牌机,GA8I845GV 主板,2.66处理器,一天突然开不了机,用最小系统法无显示,清BIOS不行,换电源、内存、CPU也不行,再清COMS,有一次能正常开机,关了,再起动还是不行。每次开机风扇正常运转,主板灯通电就正常亮,无正常起动“滴”声。
     插四位主板诊断卡,显示为“— —”,主板不运行,检测灯八个全亮,其中REST灯长亮,取下CPU检测结果一样,再取下内存也是一样,检测PCI频率,显示为33.2257,正常。
    请大家帮诊断故障在什么地方,要怎么检测和修理。
    主板的BIOS是直接外商焊接在主板上的。
    先行谢过!!!

网友:
RESET灯长亮,请先检查主板的各工作电压是否正常,尤其是CPU的供电。

网友:
这个板子我修的多了,南桥肯定有点烫,找一下南桥供电的电路,尤其是三极管

网友:
补充二楼,诊断卡灯全亮,着重检查AGP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如果是BGA封装的CPU座,可能空焊,你拿手按CPU不同角度握主板看

网友:
查一查CMOS电池的供电也是一种思路,试试吧!!!!

网友:
谢谢楼上几位答复:
因为是新手学维修,有好多问题不知如何下手,今晚把各个电压测了一下,现传上,请大家帮诊断一下:
主板全图http://yncqz.pic.tiexue.net/mypic_7320287.html

CPU供电两相http://yncqz.pic.tiexue.net/mypic_7320238.html
CPU供电两相电源管近照http://yncqz.pic.tiexue.net/mypic_7320239.html
管子型号: PHD98N03 ,  PHD66NQ,
上电后检测得:CPU供电电压为:1.52V
CPU供电电源调整集成块(怀疑是,不知对否,找整个板子,就只在这个位置有一小块集成块)http://yncqz.pic.tiexue.net/mypic_7320235.html
集成块型号为:5093MTC
电源插座和内存旁边的三个电源管全图http://yncqz.pic.tiexue.net/mypic_7320240.html
因为不好说明测的是哪个脚,想个土办法,自己定义http://yncqz.pic.tiexue.net/mypic_7320304.html
我按自己的脚测量后,把数据传上
电源插座和内存旁边其中的两个特写可看到型号http://yncqz.pic.tiexue.net/mypic_7320241.html
所有测量:黑表笔接地(主板显卡按口边接地点),安装上CPU,内存后的电压
右边那个电源管:型号K339, E极对地电压 5.1V,B极对地电压 3.32V,C极对地电压 2.09V ;
左边那个电源管:型号D0403, E极对地电压 2.5V, B极对地电压 2.9V, C极对地电压 3.63 V;

内存旁边CPU风扇插座旁的电源管http://yncqz.pic.tiexue.net/mypic_7320242.html
这个电源管我怀疑因为和CPU风扇插座相近,是不是管风扇的,在测量过程中,用手压风扇叶片加大风扇负载,管子电压无变化,关机后折下插头,管子三个极和插头三个针无相连(电阻档测得无很小阻值,大阻值没注意),又,有两个脚电压一样,是不是坏了.??
型号是:APM3055 ,E极对地电压 5.12V, B极对地电压 5.12V,  C极对地电压 11.5V;
南桥旁边的电源管http://yncqz.pic.tiexue.net/mypic_7320243.html

用来做自己定义管子脚的就是用的这张图
型号是:AMP3055,和上面那个一样,电压: E极对地电压  0.22V, B极对地电压 3.18V,  C极对地电压 10.37V,   自己很奇怪这些压值.???
上电看诊断卡http://yncqz.pic.tiexue.net/mypic_7320261.html

http://yncqz.pic.tiexue.net/mypic_7320262.html
可见复位灯长亮

又,三楼,孙其丰老师,南桥是有点烫.  六楼刘小兵老师,COMS电池电压正常,装上后,在COMS上的脚上测不到电压,在清COMS跳线处有2.7V电压,取电池,上电开机,在电池座两极只测到有0.5V电压,但在COMS引脚上可测到3.12V电压.
http://yncqz.pic.tiexue.net/mypic_7320234.html

http://yncqz.pic.tiexue.net/mypic_7320233.html
请各位大侠帮帮忙,请教请教学习学习.
用来练习的主板http://yncqz.pic.tiexue.net/mypic_7320286.html
四相供电的板子,可惜,可能被我搞坏啦http://yncqz.pic.tiexue.net/mypic_7320285.html
再次谢谢大家!!!

网友:
七楼的内容我已经于5月13日13:15分重新编辑过,可以看到图片,请各位大侠再帮看看!!!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网友:
VDDQ(Q27)坏了,换一下管子就好了.

网友:
上楼,我昨天晚上已经用3055进行更换,没想到的是:更换3055后,开机时,电源盒风扇只是转动一下,主板灯就熄灭,电源盒风扇停转,应该是进入保护状态,要把电源盒的电源线拨掉,等几秒插上主板才会亮,再开机是一样的,不能启动。试着拨掉CPU12V供电(自己也想不会和这有关系),还是不行。
把换上的3055焊下,再换上一个,还是一样,不最再在主板上焊接,焊出三根短线,再去其它的主板上焊下两棵2055(因为找不以3055啦,看到那块板上好几个地方都是用2055,在桥旁边也是用的2055),接在焊出的三根线上,结果一样。把3055或2055焊下来不接,可上电,风扇转动。
把焊下的原配的3055用数字表测,在20K档也不见三个极有阻值,是否管子损坏,还是配署电路有问题,昨天晚上就是忘记了把原来的管子再焊回去能不能上电。
明天要出差,8天后回来,谢谢各位的指点,请再给指点 一 二。
我回来再接大家的意见接着修。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网友:
现在是把故障范围弄复杂啦。。。之前可能是有些地方的供电不正常所以造成开机不工作复位灯长亮,后面换管后有地方短路造成上电后保护断电,现在主要还是找出是那一部份供电短路把这一问题解决先才可以进行下一步。检查CPU供电上下管,内存供电,南北桥VGA供电等。。。。。还有换管的话还是换大一点的管子好一点比3055大一点功率的管子有好多。。

网友:
换了MOS管后在上电的刹那量MOS管输出端(VDDQ)是否过高(正常为1.5V),如是,就是连Q27那个IC坏了,那IC可用M104I或UM604替换,还有焊接时很容易跟把边上一个空电组短路(我碰到好几次)导致上电自动断电.
如上电刹那VDDDQ正常,那就多了,最常见是Q47坏,其次是VCORE 到SB的电组断裂.

网友:
我有这样情况
还没有解决呢

网友:
品牌机电脑   好多诊断卡插上去都是没反映  或者误报的

网友:
还有就是 一开机就是“ff” 诊断卡上显示

网友:
直接FF  就是CPU没过啊

网友:
查SB供电1.8V是否正常,不正常换SB旁的3055

网友:
见7楼贴子,明显内存供电不正常,这板子我也搞过几片,你把内存供电的2.6V电压弄好之后应该就有复位了,如别的正常应该也会跑数了.

网友:
我现在也有两块板子跟你的一样,电压都是这样,看来南桥坏了,哪个高手指教下

网友:
此板易坏南桥,刚刚才做了一片此板的南桥。此板的南桥我做了十几个了。

不过楼主的不是桥坏。建议楼主换一下在CPU风扇插口后面的那个393八角的。

网友:
今天出差回来啦!先把帖子顶起再说!

网友:
CPU电压时钟复位正常的情况下,建议换I/O芯片。另外你说过点亮过一次,建议先查一下门电路芯片是否存在虚焊造成无复位情况,门电路造成主板时亮时不亮并无复位的情况也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