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给大电容放电??

楼主(2008-05-10):
刚刚在看,万用表说明书上面说"请在测试电容容量之前,必须对电容充分地放电,以防止损坏仪表",请问如何放电??
多大的电容称为"大电容"?怎么放电??
放电如何接啊,没有说啊???

网友:
看你是几V的电容~~然后选对V数的灯泡来放电~

网友:
低压的,小容量的直接用表笔....
    高压的 用灯泡,  以前学修显示器的时候,开关电源的400V电解电容,我都是直接用表笔,或者是棋子直接短路的..... 打坏好几付表笔....  现在都是用灯泡, 现在想想都后怕,  年轻的时候胆子怎么那么大!   昨天还被400V电容给打了一下。....

网友:
搞一个220v/60-100w的灯泡,不仅能放所有电容的的电(不包括工业高压电容),而且在修理短路故障时也是很好的帮手。

网友:
4楼说得差不多  我有次做实验将尖嘴钳子尖都打坏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对开关电源400V电容用表笔放电会不会搞坏电容啊?光是那个响声我就怕到要命

网友:
曾经给用一个起子给一台百威功放上的电容短路!,电容上那跟机箱铜柱上一样的脚被打掉一半!

网友:
我都挨大电容电到几次了,在修电源的时候.呵呵,我主要是用电烙铁来放电,用万用表短接了几次.那火光真是动人,搞不好还得烧元件,呵呵,

网友:
容量小的可以直接短接两个脚,容量大的可以用电阻,100欧左右就可以。电压400伏的话电流才4安。

网友:
其实很简单,用电烙铁放电,安全快捷,那他的插头直接接电容的引角。

网友:
楼上几位都是高手,不过我们厂的主板上面一般都是16V以下。

网友:
低于50V电压用表笔短接,高于50V用烙铁电源插头连接电容两端放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