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AOC 7KLR2图纸 显示器坏了一个月了。。。

楼主(2008-05-10):
求AOC 7KLR2
显示器坏了一个月了。。。行场TDA4856为保护状态。行不起振。求高手指点。。给个图纸。。。
显示器

网友:
冠杰556就可以参考,因为冠杰以前的机芯原件命名基本一致,你这个显示器应该是高压包出问题了。

网友:
对比TDA4856相同机即可维修,查二次供电,电容包等,可能过压或短路引起保护

网友(2009-07-01):
今天接修一台AOC-7KLR有没有朋友知道它的场IC型号,第一脚为12V供电,2为震荡,3为输出级电源升压,4-12ZV,5输出,67反正相输入先谢了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