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时间用长为什么老是风扇转一下,再转正常

楼主(2008-05-10):
以前用的好好的,后来都要风扇转一下,再转正常,现在是点不亮了,请高手指教

十万个V什么 -10 发贴不遵守版规

网友:
去找电脑城搞芯片级维修的师傅修一下就好了,费用30元左右。

网友:
都要风扇转一下是什么意思,用手帮他转下吗?那换个新风扇呢?风扇不转CPU的温度高会把CPU烧掉的啊

网友:
后来都要风扇转一下,再转正常,就是风扇有问题,现在估计问题大了,要是你有最基本的工具可以检测了下,最基本的什么代码

网友:
换风扇,修是可以但是也用不长,散热也不好,要用的长久点就要经常清扫,灰尘会让风扇运转的时候不平衡,容易磨损,要不弄出声音,要不就是不转,按理说这应该就是接近死亡的边缘了

网友:
是不是风扇里面要加油啊。我这里遇到过

网友:
以前用的好好的,后来都要风扇转一下,再转正常,现在是点不亮了,请高手指教
     论坛里不少版主说过 特别是夜雨:如果你一没诊断卡二没万用表三发帖的问题又不清不楚!
那不好意思!就一个字"删"
这里公告一下~希望大家不要怪我手下无情!
希望大家规范自己的帖子!
     希望孙其丰朋友把检测结果告诉大家,这样大家才好帮助你分析问题,对你有帮助,大家也可以共同提高呀。

网友:
现在是跑39,先是CI过了,在就是39,我估计是北桥有问题,我已经刷过BIOS

网友:
供电都正常吗?没有存在偏低的地方吗?
“后来都要风扇转一下,再转正常”,这句话实在难以理解,请描述的更加详细些

网友:
哎呀,下次一定要该啊,谢谢版主的批评,电压是正常的6个时钟也正常,地址线也正常

网友:
听到仲糸马几明白在,你都糸发过算了

网友:
呵呵,表述能力叫人

LZ到现在也没说明白,那个“转一下再转正常” 是用手帮它转一下,还是它自己转一下。

网友:
先排除一下电源的问题吧
LZ估计不是行内人,来这里打探的吧?

网友:
跑到39也应该亮了吧,跟你风扇有什么关系?还是先换个风扇先

网友:
你们不知道华擎845主板都有这个问题啊,就是那个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