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23开机经常需要设定时间(已解决)

楼主(2008-05-10):
我的T23在开机时经常需要设定时间,已排除主板电池无电引起,报0271  0251错误,    请高手们指教!

哪位能给个主板电池电路图,将不胜感激。

新来贵地,请多指教。

谢谢!

联系QQ:435492477

网友:
你刷下下BIOS试试 有可能是BIOS程序出错 引起 需要经常设定时间

网友:
先谢谢楼上兄弟的热心,兄弟我已经刷过bios了,到最新的1。18了,可问题还没有解决,估计是硬件的问题。

网友:
继续寻求帮助

网友A:
看看BISO电池接口是否良好

网友:
再刷一下,用低版本的刷试试

不行,再查一下,CMOS电池的供电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BISO电池接口是否良好

经过仔细检查,确认接口电路没有问题。

网友:
0251是电池没电的提示,如果你确定COMS电池有电的,那可能是电池座子接触不良,导致不通电啊.你再查查,应该不关BIOS的问题.

网友:
楼主大哥,请您说说是怎么解决的啊。就知道你已经解决了,不知道怎么解决的有什么用呢。

网友:
我想楼住不会是换的南桥吧说出来大家分享分享吗?

网友:
我以前碰到过同样的问题,测cmos电池是好的,后来发现是系统引起的,重装系统后解决的,楼主是不是类同啊?

网友(2010-10-25):
楼主是怎么解决问题的?分享一下你的成功经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