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C开机后,有白线闪动

楼主(2008-05-10):
emc17纯平,开机进到桌面后,桌面可以看到,但就是有白线闪动,屏最上方有一厘米宽的亮代,不知哪有问题,往高手指点指点,小的先谢过了   :D

网友:
是场扫描出了问题吧 最好发个图来给大家看看

网友:
应该还是场扫描问题吧,检查+12V的供电滤波电容,整流二极管

网友:
场输出电路问题.

网友:
自  举升压电 容的 问 题

网友:
一般是场自举电容坏,少数自举二极管坏或场供电电压低,如带45V高压供电的,查45V线路

网友:
应该是最上面有卷边
查场电路上的问题

查场IC  各脚上的电压    2  6 脚电压扁底

把电压修起来  也可以先换场IC试下

网友:
好了, ,是场块边上的一个电容坏了,换上就好了,不过屏幕看起来不清晰,不是聚焦那种,而是好像有层白雾一样。

网友:
调下对比度就好了                                           。。。。。。字数不够。。。。。。。

网友:
对比度调了,不行,白雾去不掉啊,

网友:
调对比度,还有亮度,加速电压是否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