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取样电阻变值引起输出电压升高的问题

楼主(2008-05-10):
请教高手  (KA7500B  1脚 2 脚电压取样端取样电阻)取样电阻的阻值变小引起(+5V  +12V)输出电压升高  还是取样电阻变大引起输出电压升高??

网友:
输出电压升高除取样电阻的阻值变质外,那个光藕坏也是会引起输出电压高

网友:
分接地电阻和接取样点的电阻---两个都取样分压,电阻变化需区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  1  脚 和 2脚  感谢你的回复~!~!

网友:
回复 网友B:

光耦之间的代换有没有什么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