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743高压包打火.

楼主(2008-05-10):
一通电就啪啪的挺大的声音.拆开后看到高压包外壳与它的散热片之间打火.就是从高压包壳上打开蓝色的火星打到散热片上有两处交替打火.是不是必需换高压包啊.

网友:
就是高压包坏掉了,也可以先检查下工作电压有没有异常。现在是梅雨季节,显示器高压打火的很多,那个高压嘴也要作好防打火措施

网友:
换个高压帽,涂点硅胶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直接更换高压包.

网友:
要换,不换就算现在弄好了也顶不了多久。。。

网友:
就是换个一个才30来块钱  也不是很贵   换咯

网友:
直接更换高压包,否则打坏电源和主要IC就傻眼了

网友:
不必

如果只是打。高压工作正常的时,没有必要换包。
除尘,然高压包表面和高压线上添一层绝缘漆即可。

网友:
壳打火就要换高压包,应急维修,可打704胶,等干了多涂几层

网友:
最好还是换个包吧,这种东西不好修,弄不好还会损坏其它元件的。

网友:
换包,如果考虑长期的话,就换包.

网友:
我觉得以上的哥们都有道理
   不过 呢  你要是用绝缘物挡住一下 要是不打火拉  就涂绝缘漆
还打  就换包吧
        不要吝惜拉   呵呵

网友(2008-06-20):
j今天换了个苹果的高压包开始也是受潮引起的高压漏电,谁知道换了包后开始是正常的,用不了多久后底座又开始打火 郁闷死了,这是不是包的质量问题啊

网友:
我也修过这样的,没必要换包,把高压包拆下,清理干净高压嘴上的灰尘等,再用绝缘胶固定好高压包就可以,我那个修好了2年一次也没出现过打火

网友:
打火。。不会烧其他东西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