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平显示器屏幕上有彩色斑块像受磁一样可用消磁棒消不掉.

楼主(2008-05-10):
纯平显示器屏幕上有彩色斑块像受磁一样可用消磁棒消不掉.
是不是显像管硬伤修不了了.

网友:
先检查下消磁电阻有没有问题,一般消磁线圈是不会坏的 ,否则就是显像管不良造成

网友:
消不掉就是像管有问题了.

网友:
软的来不行,找就一小块永久磁铁贴到显象管背面,看看有没有变化,如能变好就把它贴稳就OK了。

网友:
这样都行吗?色彩稳定吗?

网友:
我想应该是 显示器的问题,头几年我收了个二手显示器,显示器的四个脚都是受磁了 。跟班就 晓不掉,便宜点就买掉了

网友:
我和我朋友  封一台107S6的显示器    也不知道动住那里了
  就有一小片磁 怎么消都消不掉了
  结果  150元 给卖了           用磁铁  贴到显象管被面   就是有那么一点点消不掉
     真郁闷死了  好好的显示器   就吹了吹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