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中间一条亮线.上一半没有图像下一半正常.

楼主(2008-05-10):
显示器中间一条亮线.上一半没有图像下一半正常.  有时自己会展开恢复正常.  过一段时间再开机又不正常.应该是场输出电路的问题吧.不知道测哪个件.

网友:
我曾经修过一台SONY也是同样的故障,故障原因是虚焊。

网友:
场扫描电路有虚焊。否则就先换掉那个场块,还不好就换掉周围的那几个电容和二极管包好

网友:
这个问题我遇到过场块旁的二极管一换就好,我是用1N4007换的,呵呵能用

网友:
滤波电容,整流二极管,场块逐一排除就好了

网友:
场线性不良..看先有无虚焊,电容和二极管有无异常.场供电有无异常,更换场芯片

网友:
场输出部分有虚焊点.打开显示器自已焊一下就可以了.但要注意的是,不要焊短路了.

网友:
先把虚焊搞定在说  还有 那个1N4001的二极管  自举升压电容  场块

网友:
线性补偿电容损坏或开焊,大概10uf的那个吧

网友:
场输出, 补焊, 不行,补偿电容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