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又碰到一例垂直一条亮线,没有检修思路

楼主(2008-05-10):
(图片)

网友:
水平一条亮线说明行电路是工作,问提应该在行偏转线圈的回路

网友:
回路就是线性可调电感了,再下去就是中心调整,S校正了,但都好像没什么问题呢

网友A:
二次电压是测量哪一点的,T703 10脚?
图中Q708有无激励?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二次电压是测量哪一点的,T703 10脚?
图中Q708有无激励?

Q750就是激励。。。。。。。。。。。。。。。。。。。。。。。。。。。。

网友:
我知道Q705是激励管。我的意思是,行输出管Q708有无激励。

网友B:
检查整个行偏转扫描形成电路.如查无坏件的话.可代换行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检查整个行偏转扫描形成电路.如查无坏件的话.可代换行偏.

请教版主,偏转如何代换?????????

网友:
查S校正电路到行管C极之间的电路,S校正不在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