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83627针脚直观图及功能针脚电压跳变

楼主(2008-05-10):
晚上,她弄的图(刚学画图,呵呵)这张图目的为了方便新手找io83627hf的针脚。
外边数字的是针脚编号。里边的是目标针脚在哪行哪列最近的编号。那样容易数到!

网友:
好好好.比较直观..很实用

网友:
直观;实用,最好还有其它IO的图 顶~~~~~~~~~~~

网友:
不错,就想要这样直观的图。。。。。。。。。。。。。。。。。

网友:
楼上的 看清楚了 ? 连LZ是谁都没看清楚就 回贴

网友:
好图啊!  71PWROK  是做什么用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PWROK 就是PWR=电源  OK=好了这是个信号脚他表达电源准备好了可以工作了。

网友:
回复 #7 liu13403327758 的帖子

从字面上我道是也理解的过来,我问的是这脚是进还是出?是通往哪里的,或者是哪里进IO的,这才是关键如果这脚无电压,就可以判断出一些问题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脚是出去的分别送到南北桥,在有些板子上是空脚。

网友:
顶了,又学到知识了,谢谢楼上!

网友:
67脚这个3.3-0-3.3的跳变用数字表能测到吗?

有试过的朋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