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屏电压的问题

楼主(2008-05-11):
各位师傅能否讲讲屏电压有哪些?正常值是多少?

还有常说的TAB是什么意思?

谢谢!!!

网友:
15的屏/或15以下的   供电大多数是3.3V
而17以上的一般都是5V

网友:
谢楼上的解答,只是我是想问的是屏电路上的电压

网友:
像这些vdda   vddd  VGH VGL  VCOM 电压是在哪里 测的?正常值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