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 D865PERL 跑D4

楼主(2008-05-11):
多次按复位,有时候能点亮,但会死机,BIOS已经刷过,CPU 内存 显卡都正常的,各位帮忙分析一下。。。
AGP旁边的两个MOS管有点发黄,会不会是这两个的问题?

AGP旁边的两个MOS管已经更换,故障依旧。。。。
谢谢各位的回答。。
1.CPU座是BGA的
2.将南北桥芯片下面清洗一下?请问如何清洗?

网友:
同样的期待中,同样的学习中!!!
还希望高手不惜指点呀!!!

饭吵蛋 -10 灌水

网友:
不是吧,电压不对吧,或者是桥问题吧,IO也有可能。

网友:
你看看主板CPU是不是BGA的

可能是CPU 或者北桥 开路  CPU如果是BGA的 可能行不较大

网友:
查一下SMBUS总线正常不??????????????????

网友:
将发黄的管子换一下
将南北桥芯片下面清洗一下

网友:
不过内存啊
换内存供电场效应管
修到过几个

网友:
我估计CPU座子可能会有点问题

网友:
查下内存的系统管理总线,先测下对地阻值,看电压是否正常,有可能连到的IO损坏

网友:
D4内寸没有跑完!既然他发黄肯定发热量很大的!看北桥方面可能存在问题!@

网友:
个人感觉,这类故障座子有问题的可能比较大

网友:
在水龙头下洗 我边上有一家就是这样

网友:
检查内存供电,还有就是那两个MOS管换的是原型号还是代用的

网友(2008-07-18):
你的应该就是I/O故障,我的连D3都不跑

网友:
应该是CPU座或北桥空焊了

网友:
可能是CPU座子虚了
还有就是跑D4先换换给内存滤波的电容
最好换6.3V  1000的

网友:
谁有这个主板的电路图 , 上次不小心吹芯片 把一个贴片电阻给吹掉地上了,找不到了,换了个 330的 , 不行 AGP 旁边两个管子特热 ,拿掉也一样 ....谁给个 电路图  帮下忙.就是U7B1 旁边的那几个贴片   .谢谢啦

网友(2009-06-03):
我的板也是一样的问题。刷了BIOS。。也不好。。是亲桥坏了吗?
有人修好这样的板吗?

网友:
cpu底座虚焊了吧 加焊下CPU座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