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107s67的问题(已解决!)

楼主(2008-05-11):
昨天接了台飞利浦107s67
故障是三无....
我量了一下电源没电压输出..  然后我加焊了一下 电源控制芯片*(类似3842的东西 我是新手不懂得表达 忘了把型号抄下来 希望大家能看得懂)

焊过之后  再通电 一切都正常了,   然后开机试了十多分钟又不得了,,,
再焊又得了,,,  停了一个晚上  第二天来看又不得了,,,再焊还是得...

现在是不得   !!!

我现在应该怎么修呢?
希望能得到大家的帮助!

我是新手 不懂得什么电压重要.   大家如果想知道哪里的电压是多少的话 我可以量了再报上来!

客户如果心急我宁愿把我自己的显示器先给他用.......我是打横了心要把它修好的..希望能得到各位的帮助...

今天换了光藕 试了几个小时,没出现问题,客户来拿走了,不知道到底怎么样了,!!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
楼主有没有学过修CRT,最好还是弄清CRT一些基本的工作原理,这样对维修要简单些。

网友:
用的是1507  1脚供电
            还有  顺这1脚望下找  有一个光耦   把这个也换了 试试

网友:
你说的光耦  我找到一个ET1103 是这个吗?  但我手上没有这个  我找到了一个PC123  不知道能不能代换??

网友:
是不是tda1507不良呢,或着1脚电容,换块试试

网友:
先更换TEA1507不行的话,更换BT169咯,,,,,

网友:
电源全面补焊或换掉电源板上几个电解电容一试,并注意次级有没有虚焊

网友(2008-06-11):
飞利浦107机器,光耦故障好像是通病了!